请教一个NMOS管供电的电路

楼主(2019-12-25):
    如图,NMOS管正常不应该是由D到S导通,但在这个电路图中电源接的S,D端为输出,包括G端的连接方式也不太明白,请问该电路图是什么原理?跟上面连接的二极管有关系吗?

网友:
    这个设计图应该是画错了。高端电源开关应该用PMOS管。接法是D接输入,S接输出,D10一般情况下也不需要安装,因为可以用MOS管工艺形成的体二极管(PMOS中由D->S)实现。电路作用,防反接电路。电路原理,电源正接时,体二极管正向导通,S极电压高于G极超过VGSon时,MOS管导通分流。目的,相比用二极管做的防反电路,减小了正向压降损耗。

网友:
    高端电源开关(用PMOS)和低端电源开关(用NMOS)的两种接法都有给出。

    谢谢分享!: 4.0 支持!: 4.0
    谢谢分享!: 4 支持!: 4
    谢谢分享

网友:
    防反接电路

网友A:
    这个设计图应该是画错了。防反接电路一般用PM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设计图应该是画错了。防反接电路一般用PMOS。

Nmos防反电路也有啊。关键看MOS管的位置,切断电源的要用pmos,切断地的要用nmos。pmos一般来说比较贵,导通电阻也会大一些。nmos的话会有地电平浮动的问题。

网友(点评):
同意你的观点

网友B:
    请问在VBAT供电瞬间,在MOS没有导通之前,S端电压值是如何由零电平升到开启电压(上电瞬间S端应该是零电平吧)?靠的是体二极管吗?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在VBAT供电瞬间,在MOS没有导通之前,S端电压值是如何由零电平升到开启电压(上电瞬间S端应该是零电平 ...

上电瞬间靠体二极管来导通。上电后S端电压上升,G与S就有压差了,此时靠的就是MOSFET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电瞬间靠体二极管来导通。上电后S端电压上升,G与S就有压差了,此时靠的就是MOSFET了

    请问体二极管导通时,S端电压值VBAT-0.6V吗?

网友:
    The simplest protection against reverse battery protection is a diode in series with the battery, as
    seen in Figure 1.

网友:
    这个12VCC是输入吗?

网友:
    Q6是干嘛用的,续流吗

网友:
    感觉大家都很热心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体二极管导通时,S端电压值VBAT-0.6V吗?

是不是-0.6V要看MOS管规格书中关于体二极管Vf(也有会标注为Vsd、Vds)的参数。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0.6V要看MOS管规格书中关于体二极管Vf(也有会标注为Vsd、Vds)的参数。

谢谢,请问你说的Vds就是下图红色圈起来的值吧?

    做为防反接,用了MOS管,二极管是不是就可以不用了,两者没必要一起上件吧(TI的文件好像是说MOS可以改善二极管的缺点,图上画的应该是体二极管而不是普通二极管吧)?

网友:
    还是没搞懂这电路是怎么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请问你说的Vds就是下图红色圈起来的值吧?

    做为防反接,用了MOS管,二极管是不是就可以不用了, ...

是的。直接利用MOS管内部的寄生体二极管就可以了,不需要外部再加二极管。

网友D:
    防反电路,PMOS是对的。压降低

网友E:
    这种接法会漏电,即只要S端有电压就会通过二极管漏电到D端。并且这个MOS管不能开通,控制不对,如果后面电流比较大,MOS管可能就烧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这种接法会漏电,即只要S端有电压就会通过二极管漏电到D端。并且这个MOS管不能开通,控制不对,如果后面电 ...

    这是TI资料里面的,应该不会有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是TI资料里面的,应该不会有错

他指的应该是贴主的那个接法吧。首先用错Nmos管了,其次D和S搞反了。另外补充一点
这种防反电路与一般的mos管控制电源的接法(S接输入电源)是不同的。不过从MOS管导通原理看,只要满足GS级间电压差的要求,DS之间的电流流向是可以双向的,所以从本质上看,D和S都可以接高边电源输入,只要考虑GS电压控制方式和体二极管方向的影响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他指的应该是贴主的那个接法吧。首先用错Nmos管了,其次D和S搞反了。另外补充一点
    这种防反电路与一般的 ...

对,我说的是贴主的那种接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在VBAT供电瞬间,在MOS没有导通之前,S端电压值是如何由零电平升到开启电压(上电瞬间S端应该是零电平吧)?靠的是体二极管吗?谢谢

    对,就是体二极管漏电过去。

网友:
    这个我也不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防反电路,PMOS是对的。压降低

考虑考虑

网友:
我也来看看 学习学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在VBAT供电瞬间,在MOS没有导通之前,S端电压值是如何由零电平升到开启电压(上电瞬间S端应该是零电平吧)?靠的是体二极管吗?谢谢

是靠的体二极管,这个没毛病

网友:
    防反接,且压降很小

网友:
    为了实现防反接,PMOS的D,S还是需要如图中接法一致,当电源反接时首先保证PMOS不会导通,其次保证体二极管也是反向截止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防反电路,PMOS是对的。压降低

    不对啊,DMN4468LSS明明就是N沟道的增强型场效应管,你为什么说是P管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F:
不对啊,DMN4468LSS明明就是N沟道的增强型场效应管,你为什么说是P管呢。

我意思这里是要用这P管才能起到设计的目标,设计就是要达到防反的功能。这里用NMOS更是错,NMOS是要G大于S才能导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意思这里是要用这P管才能起到设计的目标,设计就是要达到防反的功能。这里用NMOS更是错,NMOS是要G大于 ...

嗯,是的,是坛主把图纸画错了,原理图写的是N管,但实际上电源正端的保护应该用P管。
    我之前做的行业,从没用过防反接电路,所以没关心过P管和N管的用法。
刚刚研究了网友提供的PDF文档,是坛主原理图画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