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基本问题,高速差分线距离板边一般要多远?

楼主(2019-12-25):
高速差分线距离板边一般要多远?有没有什么经验值啥的,还有如果实在做不到的话,离板边太近会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
    不可能,上图看看。。。板子加大,差分优先走线,其它线让开。。

网友:
    差分线距离板边尽量>1mm. 这都是经验值,肯定是越远越好。
    主要是防止板边有EMC问题和被干扰。

网友:
    至少也要1mm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