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如何做眼图仿真

楼主(2019-12-25):
ansys做眼图仿真的话,采用哪个软件~最好是有些相关资料

网友:
没看到人用ANSYS做眼图仿真。一般都是ADS之类的。

网友(2020-05-24):
    siwave+designer,时域相关操作在designer中完成。

网友:
    回复了才能看,建议网站改了这个规矩,太封闭了

网友:
    siwave 的人比较少,大家有微信群或者QQ群讨论吗

网友A(2021-01-05):
    下载的ANSYS没有designer这个模块,是不是集合在Electronic desktop里了。怎么用Electronic desktop做眼图仿真?

网友(2022-06-28):
引用 网友A:
    下载的ANSYS没有designer这个模块,是不是集合在Electronic desktop里了。怎么用Electronic desktop做眼图 ...

就是在电子桌面里面setup   不过我也不会不会设置参数  我只会提取syz参数

网友:
    帮忙顶一顶 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