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理解过压保护芯片里电荷泵的作用?

楼主(2019-12-25):
看到有人把电荷泵接在NMOS的栅极,是为了提高VGS,以降低导通内阻。而图中
把电荷泵接在NMOS的漏极,有什么作用呢?是用于控制VDS的电压?小白求指导

网友:
最终还是作用到栅极上去的,他这里画的是取电从D,然后泵上去输出

网友:
漏极上不只有电荷泵,还有带息基准电路和偏压发生器,输出的Vbg也是带隙电压

网友:
内部MOS管只是起到开关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