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欧姆电阻作用是什么?

楼主(2019-12-25):
直流电机的H桥驱动电路中驱动电机的IC芯片输出端连接1欧姆电阻去驱动MOSFET,为什么要选1欧姆电阻,它有什么作用???

网友:
驱动电阻,一般都在几欧到几十欧之间,调整驱动波形的,小阻值波形陡,但是波形边沿会出现过冲振荡,大阻值波形缓,开关时间长,损耗大

网友:
限制MOS管的开关速度,可以加上电阻和去掉电阻测波形对比一下

网友:
1、消除栅极振荡,MOSFET的栅射(或栅源)极之间是容性结构,栅极回路的寄生电感又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没有栅极电阻,那栅极回路在激励下会产生很强的振荡,因此必须串联一个电阻加以迅速衰减。 2、转移驱动器的功率损耗,电容电感都是无功元件,如果没有栅极电阻,驱动功率就将绝大部分消耗在驱动器内部的输出管上,使其温度上升很多。 3、调节功率开关器件的通断速度,栅极电阻小,开关器件通断快,开关损耗小;反之则慢,同时开关损耗大。但驱动速度过快将使开关器件的电压和电流变化率大大提高,从而产生较大的干扰。所以该电阻的取值要折中

这个回答最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