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CB板上的485通信线能放在MOSFET附近吗?

楼主(2019-12-25):
    PCB板上的485通信线可以放在MOSFET附近吗?MOSFET用于控制直流220v的电机,在电机通断的时候会不会对485通信线有干扰?

网友:
    对485总线部分不会带来问题,但后级电路难说,所以最好加隔离,敏感电路部分要尽量远离干扰源,切切不可有直接的电气连接

网友:
    485是差分信号传输的,如果你的通讯线路外面有屏蔽网包裹,一般没有啥问题。 正常情况,通讯线路最好放到比较“安全的”地方,远离楼主说的电机。。。

网友:
    怕干扰,可以做隔离嘛。。

网友:
    最好不要,通讯线远离干扰源,如果实在要走的话加屏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