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板钻孔孔径要求

楼主(2019-12-25):
    汽车板的钻孔孔径最小有要求吗

网友A:
    其实还是要看你的板子的用途。一般来说,钻孔的尺寸没有特别的要求,满足制作工艺即可,但是孔环可能有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还是要看你的板子的用途。一般来说,钻孔的尺寸没有特别的要求,满足制作工艺即可,但是孔环可能有要求

    用于混动车的电源转换器,安全系数要求较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于混动车的电源转换器,安全系数要求较高

最好是与板厂沟通,不同板厂工艺能力不一样。
    需要选择板厂的良率比较高的参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