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edition Library创建hetero类型symbol

楼主(2019-12-25):
比如74LS00这个IC,有四个相同的GATE,如何将一个GATE的symbo复合到一个封装中?
哪位大神赐教一下,最好详细一点,网上查了半天也是一知半解,始终不成功。导入PCB之后就是每一个GATE有一个封装。

网友A:
按创建普通SYMBOL的方法,在symbolb里把74LS00分成几个部分(gate),其中一个gate里包括电源正负极,每个部分把PIN NAME编辑好,PIN NUMBER不编辑,到后面的PART再分配。
在PART里增加上面分成几个部分(gate).增加相应的封装,
在逻辑/物理界面分配引脚号PIN NUMBER,先在上面选中gate,再分配相应的PIN NUMBER。请参考下面的图片

网友:
楼上正解,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创建普通SYMBOL的方法,在symbolb里把74LS00分成几个部分(gate),其中一个gate里包括电源正负极,每个 ...

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