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system SI仿真问题

楼主(2019-12-25):
仿DDR地址总线,PCB是由POWERSI提取出来的,但发现导入SystemSI后,部分端接的port不见了(端接port是在powersi中手动添加ckt生成的),琢磨了一阵子发现可能是powerSI中自建器件的pinname相同导致的?请教一下,是否是这个可能。如果是,该如何避免解决这个问题。感谢~

网友:
;P;P;P;P;P;P

网友:
    你说的不说很清楚哦,我不太明白,在system SI中,POWERSI提取是应该是S参数导入,然后结合器件IBIS模型,最好有图更好一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