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设计] 计算机与单片机的串行通讯

楼主(2019-12-25):
摘要:本文主要介绍应用组态王软件实现计算机与单片机的串行通讯,在计
算机将数据发送到单片机中的基础上,讨论了两者之间的通信问题.给出了
单片机通讯中断服务程序。对调试中遇到的问题作了必要的说明。
当前在计算机控制工业工艺过程系统中,广泛应用上位机和下
位机系统,上位机进行数据的处理和管理,下位机进行数据的采
集。上位机足通过通讯与下位机进行数据交换和处理的计算机,一
般应用PC机;而下位机直接与现场信号相连, 傲采用单片机或
PLC。
上位机程序采用VC、VB或组态软件来编写,VC或VB程
序的串行通讯程序编制在所有的有关教材中都能找到。VC和VB
程序只能由专业人员编制,且编制调试周期很长。组态软件在许多
领域得到了应用,其中“组态王”是流行的PC机上建立工业控制
对象人机接口的一种智能软件包,以windows 98/Windows 2
K/Windows NT40中文操作系统作为其操作平台,充分利用了
Windows图形功能完备。界面一致性好,它的界面比较直观,开发
周期短,而且与以往的其他软件相比,设计更加的简单,适合现场
工程人员的使用,它对计算机的要求也不高易学易用。它使采用
PC机开发的系统比以往使用专用机开发的工业控制系统更有通用
性,大大减少了工控软件开发者的重复性工作,并可运用PC机丰
富的软件资源进行二次开发。组态软件与单片机的串行通讯,不仅
提高了数据的采集速度,而且可以大大缩减计算机与外部设备之间
的复杂的接线,还增加了数据的可视性.可咀清楚的在计算机上看
见数据的变化过程,使系统更具宴日_J性。
但是在应用组态软件中,首先必须解决的是进行PC机与单片
机的串行通信问题。奉文经过了多次的研究与实践,编制了在组态
王平台上实现PC机与单片机的串行通讯程序,成功地将数据发送
给单片机,达到控制的臼的。
1 计算机与单片机的通讯接线
单片机采用51系列单片机,5l系列的RXD脚和TXD脚接
受和发送都为TTL电平,RS-232-C标准最初是远程通信连接数据
终端设备DTE(Data Terminal Equipment)与数据通信设备DCE
(Data Communication EquiPment)而制定的。因此这个标准的制
定,并未考虑计算机系统的应用要求。但目前它又广泛地被借来用
于计算机(更准确的说,是计算机接口)与终端或外设之间的近端
连接标准,为了满足EIARS一232-C标准的要求,需要加电平转换
器,E/A—RS一232C是用正负电压来表示逻辑状态,与盯L以高低
电平表示逻辑状态的规定不同。因此,为了能够同计算机接口或终
端的TTL器件连接,必须在EIA—RS-232-C与T1乙电路之间进行
电平和逻辑关系的变换。实现这种变换的方法可用分立元件,也可
用集成电路芯片。目前较为广泛地使用集成电路转换器件,如
MCl488,SN75150芯片可完成TTL电平到EIA电平的转换,而
MCl489、SN75154可实现EIA电平到rrL电平的转换。不足之
处是1488需要±12V电源供电,这在某些只提供5'/电源的场合
不适用,本文采用了新型电平转换芯片MAx232芯片可完成TTL
—EIA双向电平转换,该芯片使用的是5V的电源。具体接线
(如图1)是单片机上的串行输入对应计算机的串行输出,串行输出
对应计算机的串行输入、接地就直接与5伏屯源的地线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