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情况下, 应该选LDO, 而不是Switch Buck

楼主(2019-12-25):
1, 哪些情景下, 必须选择LDO? 而不是Switch buck ?
2, 什么情况下, 须用Ferrite bead, 而不是电感?

以上问题, 在面试时被问及. 平常只知道copy, 并不深入探究这两个问题.
从理论与 实用的角度, 分别是哪些因素, 条件导致使用相应器件选型?

祝各位看官, 特别是回贴的高手,
新年快乐!
新年发大财!

网友:
    很多方面   比如负载大小,纹波噪声大小,工作环温,成本,保护需求等

网友:
    总的来说对电源要求比较高,而电流又不是很大的时候选择LDO

网友:
    好多条件喔,这个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比如需要的纹波小就要用LDO,同时还要考虑载流、压差、响应速度等等,考虑的东西多着呢

网友:
    主要看你对电源的要求,LDO稳定性好,效率差一些

网友:
    1、选LDO不选开关电源,我的理解是对纹波和噪声要求较高时要用LDO,但是要考虑LDO的功耗,(Vo-Vi)*I是消耗在LDO上的功率,一般输出和输入压差较大时,不考虑LDO,因为效率太低,如果LDO可以满足散热要求,一般首先LDO;2、电感和磁珠我的理解是信号滤波一般是磁珠,电源滤波一般是电感,还有就是频率,频率较高时用磁珠,频率较低时用电感,我平时是这样理解的,仅供参考。

网友:
    看大佬的回复学习学习

网友:
    视负载性质和要求,一般当负载是模拟线性电路,或要求低噪声电源环境,用LDO,否则用DC-DC。当LDO输入输出压差很大、功耗高、发热量大、效率低时,可以用2级稳压方案,用DC-DC做个step-down,把输入电压先适当降下来,再供给LDO。比如常见到FPGA应用中同时需要许多路低噪声电源供应的情况,+1v8_PLL, +1v5_RX, +1v5_TX,+1v8_AUD等等,而电源电压是12V,这时可用一个DC-DC把12V降到2.5V,作为本地公共母线,再供给各个LDO。

网友:
    穩壓芯片選擇要點

网友:
    磁珠 Ferrite Bead 与电感 inductance 的区别
    磁珠由氧磁体组成,电感由磁心和线圈组成,磁珠把交流信号转化为热能,电感把交流存储
起来,缓慢的释放出去。磁珠对高频信号才有较大阻碍作用,一般规格有 100 欧/100mMHZ ,
    它在低频时电阻比电感小得多。
铁氧体磁珠 (Ferrite Bead) 是目前应用发展很快的一种抗干扰元件,廉价、易用,滤除高频
噪声效果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