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TDR tr设置100ps和30ps的对比,那种情况更反映了真实情况呢

楼主(2019-12-25):
TDR tr设置100ps和30ps的对比,那种情况更反映了真实情况呢

网友:
    上升时间越小,越能反应真实的情况。

网友:
    刚刚安装学习下

网友A:
    就用实际信号速率下对应的上升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用实际信号速率下对应的上升时间。

好的,谢谢

网友:
上升时间越小,看到的阻抗越接近链路的真实情况。
仿真和测试中不是上升时间设置的越小越好,要根据跑的信号来设置TDR上升时间

网友A:
    按照楼上说的意思应该是看楼主想做什么,如果想看到底哪里有不连续点的实际阻抗就把上升时间设置小好,但是这不是信号感受到的阻抗,信号感受到的阻抗和上升时间以及不连续长度等有关系,如果信号上升时间很长,速率很慢,就算不连续点是25欧姆,按照实际信号速率下对应的上升时间仿真和测试得到的阻抗可能还是接近50欧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楼上说的意思应该是看楼主想做什么,如果想看到底哪里有不连续点的实际阻抗就把上升时间设置小好,但是 ...

    感谢大神指导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大神指导

我也学习中,现学现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