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作业,虚心请教各位大佬

楼主(2019-12-26):
在一个实际的家庭电路中,由于保险丝被烧断导致240V的风扇停止工作,而厨房的电表可以显示正确的数值,该户小孩还在看电视,根据以上信息建立三相电路的负载模型。其中线路的电容以及互感电容的阻抗可以忽略不计,并说明:
① 根据实际电路,计算保险丝断开以前的直路电流;
② 若风扇停止工作,相当于短路,此时保险丝熔断,各支流电流大小多少;
③ 解释电表电视为何不受短路电流影响。
思考:若风扇电机上装有热切换开关,当电流过大时,会切断电机电路,解释一下热切换开关应该如何工作;

网友:
    你先找些类似的电路按照要求调整修改一下,还有问题的话就可以在这里提问,没有人会完全帮你设计整个电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