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怎样对电大尺寸天线进行近场方向图仿真?

楼主(2019-12-26):
    1.口径为3m*7m,7020个天线单元的天线阵面,输入功率为4GW,我需要得到近场不同距离上的电场分布情况。
    2.已试过的方法:
 (1)matlab进行归一化近场方向图仿真,但是没有功率;
(2)利用HFSS进行方位一维、俯仰一维的近场电场分布的仿真。
    3.紧急求助!!!

网友:
    最好有仿真图出来比较好

网友:
没做过这种近场方向图仿真,估计还得用Matlab才行。
但从本人的知识背景出发,整理一个思路:
0、用HFSS求出单个天线单元的相位中心,
    1、以所有天线单元的相位中心平面为坐标平面,定义XYZ坐标系。
    2、再用HFSS求出单个天线单元的180*360的远场球面电场矢量方向图,这里所说的“远场”是针对单个天线单元来说的,但针对3m*7m这样的口径来说,仍然看成是口径辐射近场。
3、用Matlab算出每个天线单元离空间任意一点的距离矢量,
    4、根据自由空间传播公式(口径辐射近场是天线单元的远场),Matlab算出每个天线单元到达空间这一点的电场矢量。
    5、Matlab上一步的电场矢量叠加,大功告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