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一下MATLAB中矩阵的逻辑索引方法

楼主(2019-12-26):
Matlab的计算是以矩阵为单元,有着强大的矩阵处理功能,使用时应该多用矩阵或向量运算,把循环语句转变为向量运算会省很多时间,程序也更简洁易读。

MATLAB中对矩阵元素的索引,包括常用的下标法和巧妙的逻辑索引,逻辑索引是用逻辑0或1去判断对应位置的元素是否被选择,所以矩阵和逻辑阵维数必须一致;是不是可能有点不明白,贴个例子你就懂啦:

>>A=[-1 1;3 -2]
A =
   -1     1
    3    -2
>> A > 0    %得到逻辑矩阵
ans =
    0     1
    1     0
>> A(A > 0)   %逻辑索引,逻辑1对应的元素被选中,按列选择
ans =
%当然,我知道你想得到的是酱紫的
ans=
    0     1
    3     0
%这个可以这样得到:
>>A.*(A > 0)   %此方法就是矩阵运算的好处,可以用来取满足条件的数,不必用循环,注意是点乘

另外,如果你要把矩阵中满足一定条件的数赋新值

比方说,一个名叫array数组里面,你要将里面大于1的都变成0,就不必用到循环:

array(array>1)=0;

把大于1小于3的变成0。

array(array>1 & array<3)=0;

当然,还可以使用find,这个也很好用。

但是,当你要把矩阵中满足一定条件的数做运算时,

比如,把array数组里面大于50的数减去50,其他数不变,如果用上面的等式就不太行啦:

>>array=[51 34;57 23;45 89]
array =

    51    34
    57    23
    45    89
>>array(array>50)-50

ans =

这显然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但是怎么会没有解决的办法呢,MATLAB这么强大,看下面

>>array(array>50)=array(array>50)-50
array =
    1    34
    7    23
    45   39

这个问题在我毕设的时候也困扰了我很久,如果用循环的话,未免low了点,这个方法就很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