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则设置问题,请大神指导

楼主(2019-12-26):
我需要差分线和GND间距5mil,GND和其他的调整为10mil,怎么设置规则,如果有3根信号线,A和B我希望间距是8mil,B和C是10mil怎么设置规则。
希望大神帮忙指导一下

网友:
    设置规则就是那些事,知道还有一个优先权就行了

网友:
    想问下 allegro的设定好设还是altium的设定好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