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克风

楼主(2019-12-26):
麦克风
定义

麦克风(又称微音器或话筒,正式的中文名是传声器),译自英文Microphone,是一种将声音转换成电信号的换能器。

分类
1、按声电转换原理分为:电动式(动圈式、铝带式),电容式(直流极化式)、压电式(晶体式、陶瓷式)、以及电磁式、碳粒式、半导体式等。
2、按声场作用力分为:压强式、压差式、组合式、线列式等。
按电信号的传输方式分为:有线、无线(无线麦克风分为三个频段,FM段。VHF段,和UHF段。)。
3、按用途分为:测量话筒、人声话筒、乐器话筒、录音话筒等。
4、按指向性分为:心型、锐心型、超心型、双向(8字型)、无指向(全向型)。
5、驻极体传声器体积小巧,成本低廉,在电话、手机等设备中广泛使用。

6、硅微麦克风基于CMOSMEMS技术,体积更小。其一致性将比驻极体电容器麦克风的一致性好4倍以上,所以MEMS麦克风特别适合高性价比的麦克风阵列应用,其中,匹配得更好的麦克风将改进声波形成并降低噪声。
7、激光传声器在窃听中使用。

种类
一、内置型:内置麦克风是指设置在数码摄像机内的麦克风,用作拍摄录音之用。
二、专业型:从功能大概主要分三类。1,演出用麦克风,主要使用动圈麦克风和电容麦克风(主要根据使用场合和要求不同而选择)。2,录音用麦克风,主要使用电容麦克风和铝带话筒,录音用电容话筒不包括驻极体麦克风。3,会议用麦克风,主要使用驻极体和少量的动圈麦克。
三、电容型。
主要技术特性
一、灵敏度:话筒的灵敏度表示话筒的电声转换效率,是指把一定大小(0.1 Pa)的声压信号,加给话筒时(在一定的内阻和负载条件下)输出一个信号电压,以分贝(dB)表示。
二、频率特性:频率特性也称频率响应,它表示话筒拾音的频率范围,以及在此范围内对声音各频率的灵敏度,也可以说把话筒的灵敏度,按各个不同的频率连续记录下来,看它在多大的频率范围内里显示出多大的灵敏度。一般说来,频率范围越宽、频响曲线愈平直越好。
三、输出阻抗:话筒输出阻抗大致可分为高阻和低阻两档。高阻多指2~3KΩ以上,低阻多指1KΩ以下。⑴高阻话筒比低阻话筒灵敏度高。⑵低阻话筒的连接线即使拉得长一些,也不会改变特性,音质几乎没有变化,也很少受外界信号干扰。
、指向性。
五、动态范围:一个话筒的动态范围是由相对噪声级与非线性失真决定的。优质的话筒其动态范围可达100dB以上。
六、平衡与不平衡。
MEMS麦克风

硅基MEMS麦克风又叫微型硅基麦克风,是采用硅基MEMS工艺生产的仅有普通麦克风一半大小的新型产品,它具有普通麦克风相同的声学和电学性能,但却更加结实耐用,耐热性能更强,功耗更低。

MEMS麦克风内含两个芯片---MEMS芯片和专用集成电路(ASIC)芯片,两枚芯片封装在一个表面贴装器件封装体中。MEMS芯片包括一个刚性穿孔背电极和一片用作电容器的弹性硅膜。

MEMS麦克风的组成一般是由mems微电容传感器、微集成转换电路、声腔、RF抗干扰电路这几个部分组成的。

MEMS微电容极头包括接受声音的硅振膜和硅背极,硅振膜可以直接接收到音频信号,经过mems微电容传感器传输给微集成电路,微集成电路把高阻的音频电信号转换并放大成低阻的电信号,同时经RF抗噪电路滤波,输出与前置电路匹配的电信号,就完成了声电转换。通过对电信号的读取,从而实现对声音的识别。

图片

MEMS麦克风优势:可进行SMT回流焊、表面贴装操作;稳定有效的偏置将使MEMS麦克风在整个操作温度范围内都可保持稳定的声学和电气参数,还支持具有不同敏感性的麦克风设计;耐热性强,可承受260℃的高温回流焊,而性能不会有任何变化。

  MEMS麦克风的应用市场发展趋势:重点集中在手机、笔记本电脑、蓝牙耳机、数码相机、汽车等领域。

网友(2020-04-19):
从功能大概主要分三类。1,演出用麦克风,主要使用动圈麦克风和电容麦克风(主要根据使用场合和要求不同而选择)。2,录音用麦克风,主要使用电容麦克风和铝带话筒,录音用电容话筒不包括驻极体麦克风。3,会议用麦克风,主要使用驻极体和少量的动圈麦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