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置完Grids,不能打孔?

楼主(2019-12-26):
设置完Grids所有焊盘、走线都打不了孔,取消格点,就可以打了。有谁知道原因吗?

网友A:
如果有格点,过孔中心就需要被放置在格点上。如果需要,你可以对布线和过孔分别设置格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格点,过孔中心就需要被放置在格点上。如果需要,你可以对布线和过孔分别设置格点

谢谢了,想问下,一般情况下布线和打孔设置格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了,想问下,一般情况下布线和打孔设置格点吗?

我个人习惯是不设置格点,但也见过国外的公司使用0.0125mm格点布线和打孔,画出来比较规范

网友B:
    allegro系用的比较多的就是离不开格点,HW系对格点设置还是很严格的,能保证穿线和美观,要综合来看,Xpedition系不适应这种格点状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allegro系用的比较多的就是离不开格点,HW系对格点设置还是很严格的,能保证穿线和美观,要综合来看,Xpedi ...

hw系是指什么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