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X2.6的LPwizard在哪?

楼主(2019-12-26):
如题,换到VX2.6后发现这个找不到了,是新版没自带吗
谢谢大家

网友A:
在PADS 的安装包里

网友:
    LPwizard是什么东东?

网友:
    开始菜单 PADS VX.2.6 (32-bit)-》Data and Library Management-》PADS Land Pattern Creator VX.2.6
改名字了

网友:
    OMG, 我写的是pads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PADS 的安装包里

谢谢惺惺惜惺惺

网友(2020-02-13):
    需要找到以前的版本再安装

网友:
    没了 单独装一个就行了

网友B:
    LPwizard这是什么?

网友(2020-05-26):
引用 网友B:
    LPwizard这是什么?

好东东,海量的标准封装库,你几乎可以不用建库,要用到的就从里面提取出来,改名字和描述就可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