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制作音频电路,总是出现噪音,不知道如何使用仪器检测 噪声的 来源。

楼主(2019-12-26):
在制作音频电路,总是出现噪音,不知道如何使用仪器检测噪声的来源。请教大神,非常感谢!

网友:
    先排查是不是电源噪声,如果不是,可以先从音频入口检测,一步一步去分析

网友:
    频谱分析仪?

网友:
    音频电路用的什么功率放大器?

网友A:
    噪声主要是电源回路串到信号输入电路、反馈有问题。这些噪声都是低频,没有合适的设备检测来源。可以采用排除法一步一步尝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噪声主要是电源回路串到信号输入电路、反馈有问题。这些噪声都是低频,没有合适的设备检测来源。可以采用排 ...

    一般怎么滤除音频线路的电源噪声呢,麻烦给一个指导思路吧,谢谢

网友:
    看具体怎么产生的啊  走线  元器件都有可能

网友:
    音频电路的噪音有很多原因引起的,音频电路就是把音频信号混合、放大,如果人耳能听到噪音,那这个电路就废了。坛主问的问题太宽泛,很难几句话说清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