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FM天线的调试,是否可以用网分来调试?是否需要一个50欧姆到75欧姆的阻抗变换...

楼主(2019-12-26):
9 k% Y" Z0 X" w请问FM天线的调试,是否可以用网分来调试?是否需要一个50欧姆到75欧姆的阻抗变换器才能调试?感谢!

网友:
    如果FM天线阻抗是75欧,那就需要阻抗变换器。最好带宽宽些才好。

网友:
    FM天线如果是75欧姆的,那可以用网分来调试天线的输入阻抗(驻波比),也就是传导指标。辐射性能还是要用暗室来测试了。可以接阻抗变换器,但是阻抗变换器的Insertion Loss有五六个dB,还是挺大的,不过测单端口的天线还是可以的。安捷伦网分上内置了一个阻抗变换的功能,在Analysis按钮里,可以从软件上变换成75欧姆,就不用再接阻抗变换器了,楼主可以在安捷伦VNA的HELP文档里搜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