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uf电解电容与47uh电感并接后老化时间久了,会炸电容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9-12-26):
22uf电解电容与47uh电感并接后老化时间久了,会炸电容是怎么回事?请教大神,非常感谢!

网友:
    最好测量下电容两端的压差,是否超过电容耐受值?
还有电感会对电容进行充放电,测量下电流是多少?尤其是inrush电流,这种充放电电流过大的话,会加速老化,让内部化学反应。

网友:
    耐压值要高于电路工作电压,并联两只电容耐压要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