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ycloneIV的EP4CE15芯片和EPCS4配置芯片做AS模式配置,现在遇到问题如下:

楼主(2019-12-26):
用CycloneIV的EP4CE15芯片和EPCS4配置芯片做AS模式配置,现在遇到问题如下:

1)FPGA的AS配置管脚所在的bank的IO电压为2.5V(该bank需要配置用做LVDS),EPCS4的推荐VCC为3.3V,导致AS配置时的电平不匹配,如何解决?

2)手册中描述EP4CE15的MSEL[2:0]可用来配置AS时的电压标准,是否可以将电压标准配置为2.5V来解决?
请教大神,感谢!

网友:
    这方面不太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