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WiFi发射功率同一模式低高频不一致的问题

楼主(2019-12-26):
    我在模块的RF-PIN脚测试的功率比如11N低高频都是14个DB,但是到了馈点测试低信道2412就才12.5个DB,2482有14个DB,图为PCB走线

    同样也有相反的情况,低信道好,高信道就差了几个DB,请问这个有什么规律吗?

楼主:
    可能低信道好高信道差5G的会比较多

网友:
    :lol:lol:lol:lol:lol:lol

网友:
    测试WIFI一定要设置定频吧,要是正常工作模式,WIFI会根据路由信道的信号强度自动调整发射功率的

网友:
    低频和高频信号损耗不一样,高频损耗大一些

网友A:
    楼主的描述让人有些疑惑。 按道理,50欧姆的微带线走线设计是与频率无关的。(窄带宽下,或一定条件下可以这么说)
楼主的描述只是走线就造成高低频率的输出功率不等。 是很奇怪的事情。

可能的原因:
1、50欧姆走线设计失误
    2、馈电下来的匹配元器件有问题;
3、元器件端口不匹配。
    很有意思的现象。 楼主,若有时间,可以在群中多交流一下.
    包括:
    dBm和dB的区别;
如何测试模块功率的。如何测试馈电功率的。 因为没有RF switch,都是要特别接地测试的。。 测试电缆的接地是如何处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描述让人有些疑惑。 按道理,50欧姆的微带线走线设计是与频率无关的。(窄带宽下,或一定条件下可以 ...

用的同轴线测试的,接地是在模块屏蔽盖上方焊接的,还想请问下如何才能加群呢

网友:
    接地方式不正确。
    不是真实的情况。 只能表明你的模块输出ok的。不代表在PCB 上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