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 ORCAD 如何同步PADS

楼主(2019-12-26):
现在产品设计过程中 经常用orcad 做原理图  pads  layout   , 请教有什么方法可以让两个软件同步!

网友:
    可以先转换成power logic,然后同步

网友:
    orcad先另存为16.2版本。
    打开Logic:导入-文件格式选dsn
    打开pcb,点击logic中用来关联pads layout的图标,即关联完成

网友:
    orcad save as 16.2
Logic import orcad.dsn(1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