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电阻器的选用原则

楼主(2019-12-26):
    1.电子元器件固定电阻器的选用
      固定电阻器有多种类型,选择哪一种材料和结构的电阻器,应根据应用电路的具体要求而定。
      高频电路应选用分布电感和分布电容小的非线绕电阻器,例如碳膜电阻器、金属电阻器和金属氧化膜电阻器等。
  高增益小信号放大电路应选用低噪声电阻器,例如金属膜电阻器、碳膜电阻器和线绕电阻器,而不能使用噪声较大的合成碳膜电阻器和有机实心电阻器。
      线绕电阻器的功率较大,电流噪声小,耐高温,但体积较大。普通线绕电阻器常用于低频电路或中作限流电阻器、分压电阻器、泄放电阻器或大功率管的偏压电阻器。精度较高的线绕电阻器多用于固定衰减器、电阻箱、计算机及各种精密电子仪器中。
  所选电阻器的电阻值应接近应用电路中计算值的一个标称值,应优先选用标准系列的电阻器。一般电路使用的电阻器允许误差为±5%~±10%。精密仪器及特殊电路中使用的电阻器,应选用精密电阻器。
      所选电阻器的额定功率,要符合应用电路中对电阻器功率容量的要求,一般不应随意加大或减小电阻器的功率。若电路要求是功率型电阻器,则其额定功率可高于实际应用电路要求功率的1~2倍。
  2.电子元器件熔断电阻器的选用
      熔断电阻器具有保护功能的电阻器。选用时应考虑其双重性能,根据电路的具体要求选择其阻值和功率等参数。既要保证它在过负荷时能快速熔断,又要保证它在正常条件下能长期稳定的工作。电阻值过大或功率过大,均不能起到保护作用。
      3.电子元器件热敏电阻器的选用
  热敏电阻器的种类和型号较多,选哪一种热敏电阻器,应根据电路的具体要求而定。
  正温度系数热敏电阻器(PTC)一般用于电冰箱压缩机起动电路、彩色显像管消磁电路、电动机过电流过热保护电路、限流电路及恒温电加热电路。
  压缩机起动电路中常用的热敏电阻器有MZ-01~MZ-04系列、MZ81系列、MZ91系列、MZ92系列 和MZ93系列等。可以根据不同类型压缩机来选用适合它起动的热敏电阻器,以达到最好的起动效果。
  彩色电视机、电脑显示器上使用的消磁热敏电阻器有MZ71~MZ75系列。可根据电视机、显示器的工作电压(220V或110V)、工作电流及消磁线圈的规格等,选用标称阻值、最大起始电流、最大工作电压等参数均符合要求的消磁热敏电阻器。
      限流用小功率PTC热敏电阻器有MZ2A~MZ2D系列、MZ21系列,电动机过热保护用PTC热敏电阻器有MZ61系列,应选用标称阻值、开关温度、工作电流及耗散功率等参数符合应用电路要求的型号。
      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器(NTC)一般用于各种电子产品中作微波功率测量、温度检测、温度补偿、温度控制及稳压用,选用时应根据应用电路的需要选择合适的类型及型号。
  常用的温度检测用NTC热敏电阻器有MF53系列和MF57系列,每个系列又有多种型号(同一类型、不同型号的NTC热敏电阻器,标准阻值也不相同)可供选择。
      常用的稳压用NTC热敏电阻器有MF21系列、RR827系列等,可根据应用电路设计的基准电压值来选用热敏电阻器稳压值及工作电流。
  常用的温度补偿、温度控制用NTC热敏电阻器有MF11~MF17系列。常用的测温及温度控制用NTC热敏电阻器有MF51系列、MF52系列、MF54系列、MF55系列、MF61系、MF91~MF96系列、 MF111系列等多种。MF52系列、MF111系列的NTC热敏电阻器适用于-80℃~+200℃温度范围内 的测温与控温电路。MF51系列、MF91-MF96系列的NTC热敏电阻器适用于300℃以下的测温与 控温电路。MF54系列、MF55系列的NTC热敏电阻器适用于125℃以下的测温与控温电路。 MF61系列、MF92系列的NTC热敏电阻器适用于300℃以上的测温与控温电路。选用温度控制热  敏电阻器时,应注意NTC热敏电阻器的温度控制范围是否符合应用电路的要求。
      4.电子元器件压敏电阻器的选用
  压敏电阻器主要应用于各种电子产品的过电压保护电路中, 它有多种型号和规格。 所选压敏电阻器的主要参数(包括标称电压、最大连续工作电压、最大限制电压、通流容量等)必须符合应用电路的要求,尤其是标称电压要准确。标称电压过高,压敏电阻器起不到过电压保护作用,标称电压过低,压敏电阻器容易误动作或被击穿。
  5.电子元器件光敏电阻器的选用
  选用光敏电阻器时,应首先确定应用电路中所需光敏电阻器的光谱特性类。若是用于各种光电自动控制系统、电子照相机和光报警器等电子产品,则应选取用可见光光敏电阻器;若是用于红外信号检测及天文、军事等领域的有关自动控制系统、则应选用红外光光敏电阻器;若是用于紫外线探测等仪器中,则应选用紫外光光敏电阻器。
  选好光敏电阻器的类型后,还应看所选光敏电阻器的主要参数(包括亮电阻、暗电阻、最高工作电压、视电流、暗电流、额定功率、灵敏度等)是否符合应用电路的要求。
      6.电子元器件湿敏电阻器的选用
      选用湿敏电阻器时,首先应根据应用电路的要求选择合适的类型。若用于洗衣机、干衣机等家电中作高湿度检测,可选用氯化锂湿敏电阻器;若用于空调器、恒湿机等家电中作中等湿度环境的检测,则可选用陶瓷湿敏电阻器;若用于气象监测、录像机结露检测等方面,则可以选用高分子聚合物湿敏电阻器或硒膜湿敏电阻器。
  保证所选用湿敏电阻器的主要参数(包括测湿范围、标称阻值、工作电压等)符合应用电路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