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DDR4绕线的问题

楼主(2019-12-26):
在DDR4绕线的参考中,有的看到是蛇形绕线,有的看到的是之字形绕线。

请问这两种绕线方式,哪种更优呢?

网友:
    3倍线宽最优 之字好点。但是大多都是用蛇形线。

网友A:
    之字是啥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應該是平行和垂直..................中的平行(之不轉). 之字轉90度就是上下垂直的蛇線.

    三倍线宽才是最优,之字就是蛇形线

网友:
    蛇形绕线,注意控间距

网友:
    三倍线宽才是最优,之字就是蛇形线

网友(点评):
之字形与蛇形还是有点区别的,看下面回复的图片。比较直观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字是啥样的

如图,左边就是之字形,右边是蛇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有GOOGLE是只會跑 "蛇線", 但請你看看樓主問"有的看到是蛇形绕线,有的看到的是之字形绕线。"明顯二種 ...

    谢谢版主。
    如图,左边就是之字形,右边是蛇形。看到的大概是这种。

网友C:
    看不到图

网友:
    不管哪种绕的越少越好。弧度越大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不到图

    现在有图吗?没有的话应该是需要电脑登陆才行。

网友:
    一博科技的微信公众号  高速先生有一期专门讲的这个  你可以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