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关HDMI接口无法达到2.0a输出标准的疑问

楼主(2019-12-26):
    HDMI输出达不到4K 60Hz YCbCr 4:4:4的规范,只能降级到4:2:0规格下输出
    量测CPU至redriver IC间的波形,在匹配电容(0.1uF)前有500~600mV信号,而匹配电容后降至200mV以下,未达到redriver IC的规格,故没有输出
clk信号正常,主要是3组data的信号不能符合要求。
    量测过PCB走线的阻抗没有问题,木有没有好的想法
请教各位大神是否有什么方向的建议可以尝试,谢谢!

网友A:
    我不知道你用的那个方案的视频IC,很多视频IC前面是不用电容做匹配的,你把电容换成22R以下的电阻试试。

网友B:
    你用的芯片时支持这个标准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知道你用的那个方案的视频IC,很多视频IC前面是不用电容做匹配的,你把电容换成22R以下的电阻试试。

    IC规格书建议0.1uf电容,0.22u,0.33u包括0ohm的电阻等都尝试过,幅值都会有变化,有些可以达到200mV的标准,但是输出还是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芯片时支持这个标准的吗

现成的方案,只是我们的线路或者layout哪边还有问题才会导致这种问题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