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疑】违反“时钟沿前看条件”原则的分析

楼主(2019-12-26):
【答疑】违反“时钟沿前看条件”原则的分析

作者:肖肖肖

本文为明德扬原创文章,转载请注明出处!

       明德扬有一条非常重要的看波形技巧,即“时钟上升沿前看条件”的技巧,意思就是在时钟上升沿前,看条件信号,看到什么值就是值。

       如下图所示:

       这一条技巧,对于刚学习FPGA的人来说,非常之实用。

       但是,部分工程师在做仿真时,有时候会出现违反这一原则的奇怪现象。例如下面这个案例:

       关于在仿真软件中,为什么计数器的判定会在不满足加一条件的时候进行加一操作(如下图所示)。计数器cnt_col的加1条件是din_vld,按照原则,第4个时钟上升沿的时候,din_vld应该为0,计数器不应该加1,但事实上是加1了,这是怎么回事?我们举另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

       功能要求如下:复位后,din_vld 不定时等于1,当din_vld出现3个或超过3个周期的高电平脉冲时,将第三个周期时对应的din值赋给dout,其他时候dout保持不变。

       根据功能要求,写出代码后用modelsim进行仿真,效果如下图:

       然后发现仿真的波形和我们预期的波形并不一致!!

       计数器cnt在din_vld == 0 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计数了。

       查看代码,计数器cnt的加一条件是:add_cnt = din_vld == 1 && flag == 0 。

       也就是说,信号din_vld在时钟上升沿处由0变1的时候,仿真软件把信号din_vld的值取为1了。

那么会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什么呢?

       这里是软件仿真,是软件模拟真实的电路情况。但是,软件模拟是有缺陷的,无论软件如何模拟,本质上它都是串行执行的代码,是一条一条指令执行的。

       在仿真文件里,有两个initial语句,一个是产生时钟的,一个是产生din_vld的,如下图。

       按照verilog的语法,这两个initial是并行执行的。但事实上软件执行是有先后的。很有可能先执行了din_vld变1的代码,再执行了clk由0变1的代码,这种情况下,在时钟的上升沿就会采到din_vld为1,因此就会出现案例中的错误。

       这是与FPGA实际的电路是不符合的,也就是说这个其实是仿真缺陷的问题,而不是设计问题。

       虽然不是设计问题,但仿真仍然要继续,我们需要避免这种情况。如何避免呢?

       解决上述问题的方法

       我们可以在测试文件中给信号加上一个1ns 的延时,这样两个initial语句就绝对不会同时执行。

       代码如下图:

       用modelsim重新编译一下再仿真,此时的波形就是功能要求的正确结果。如下图:

问题完美解决!

更多FPGA相关问题欢迎互相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