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C设计中最三个重要元器件

楼主(2019-12-26):
硬件设计过程中,工程师往往会面临很多关技术难点。EMC对于很多新手工程师来说基本可以归纳到“玄学范畴,难倒很多“英雄汉”。说起来简单处理起来却极其困难是EMC成为玄学的主要原因。今日推文,就给大家整理在EMC设计中,最常用到的三个基本器件的使用方法和一些避坑要点,助力尽早跨越EMC这座“大山”。
    从滤除高频噪声的角度看,电容的谐振是不希望存在的。当要滤除的噪声频率确定时,可以通过调整电容的容量,使谐振点刚好落在骚扰频率上。
    在实际工程中,要滤除的电磁噪声频率往往高达数百MHz,甚至超过1GHz。对这样高频的电磁噪声必须使用穿心电容才能有效地滤除。
    普通电容之所以不能有效地滤除高频噪声,是因为两个原因:
    一个原因是电容引线电感造成电容谐振,对高频信号呈现较大的阻抗,削弱了对高频信号的旁路作用;
    另一个原因是导线之间的寄生电容使高频信号发生耦合,降低了滤波效果。
    穿心电容之所以能有效地滤除高频噪声,是因为穿心电容不仅没有引线电感造成电容谐振频率过低的问题。而且穿心电容可以直接安装在金属面板上,利用金属面板起到高频隔离的作用。
    穿心电容最大的弱点是怕高温和温度冲击,这在将穿心电容往金属面板上焊接时造成很大困难。许多电容在焊接过程中会发生损坏。在焊接时,尤其需要注意:无论是螺装型还是直接焊接型,烙铁端的温度不宜超过 300 ℃,焊接材料时间最长 3 ~ 5 秒,尽减小热冲击破坏电容的危险。当需要将大量的穿心电容安装在面板上时,只要有一个损坏,就很难修复,因为在将损坏的电容拆下时,会造成邻近其它电容的损坏。
    由于EMC所面临解决问题大多是共模干扰,因此共模电感也是我们常用的有力元件之一。

    共模电感是一个以铁氧体为磁芯的共模干扰抑制器件,由两个尺寸相同,匝数相同的线圈对称地绕制在同一个铁氧体环形磁芯上,形成一个四端器件。
    共模电感对于共模信号呈现出大电感具有抑制作用,而对于差模信号呈现出很小的漏电感几乎不起作用。这是因为:流过共模电流时磁环中的磁通相互叠加,从而具有相当大的电感量,对共模电流起到抑制作用。而当两线圈流过差模电流时,磁环中的磁通相互抵消,几乎没有电感量,所以差模电流可以无衰减地通过。
    因此共模电感在平衡线路中能有效地抑制共模干扰信号,而对线路正常传输的差模信号无影响。

    共模电感在制作时应满足以下要求:
    (1)绕制在线圈磁芯上的导线要相互绝缘,以保证在瞬时过电压作用下线圈的匝间不发生击穿短路;
    (2)当线圈流过瞬时大电流时,磁芯不要出现饱和;
    (3)线圈中的磁芯应与线圈绝缘,以防止在瞬时过电压作用下两者之间发生击穿;
    (4)线圈应尽可能绕制单层,这样做可减小线圈的寄生电容,增强线圈对瞬时过电压的承受能力。
    通常情况下,注意选择所需滤波的频段,共模阻抗越大越好,因此我们在选择共模电感时需要看器件资料,根据阻抗频率曲线选择。另外选择时注意考虑差模阻抗对信号的影响,主要关注差模阻抗,特别注意高速端口。
    数字电路EMC电路中,常常使用到的磁珠是铁氧体材料,这种材料具有很高的导磁率,可以使电感的线圈绕组之间在高频高阻的情况下产生的电容最小。

    在低频段,阻抗由电感的感抗构成,低频时R很小,磁芯的磁导率较高,因此电感量较大,L起主要作用,电磁干扰被反射而受到抑制;并且这时磁芯的损耗较小,整个器件是一个低损耗、高Q特性的电感,这种电感容易造成谐振因此在低频段,有时可能出现使用铁氧体磁珠后干扰增强的现象。
    在高频段,阻抗由电阻成分构成,随着频率升高,磁芯的磁导率降低,导致电感的电感量减小,感抗成分减小。但是,这时磁芯的损耗增加,电阻成分增加,导致总的阻抗增加,当高频信号通过铁氧体时,电磁干扰被吸收并转换成热能的形式耗散掉。
    磁珠的单位是欧姆,因为磁珠的单位是按照它在某一频率产生的阻抗来标称的,阻抗的单位也是欧姆。磁珠的DATASHEET上一般会提供频率和阻抗的特性曲线图,一般以100MHz为标准,比如是在100MHz频率的时候磁珠的阻抗相当于1000欧姆。
    针对我们所要滤波的频段需要选取磁珠阻抗越大越好,通常情况下选取600欧姆阻抗以上的。
    另外选择磁珠时需要注意磁珠的通流量,一般需要降额80%处理,用在电源电路时要考虑直流阻抗对压降影响。当回流的电流比较大时,如果数字地和模拟地之间的磁珠阻抗过大,会导致产生较大的压差和噪声波动,反而会使得AD/DA的性能指标变差。
    在时钟发生电路,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之间的滤波,I/O输入/输出内部连接器(比如串口,并口,键盘,鼠标,长途电信,本地局域网),射频电路和易受干扰的逻辑设备之间,供电电路中滤除高频传导干扰,计算机,打印机,录像机(VCRS),电视系统和手提电话中的EMI噪声抑止。
    最后,如果你在硬件设计之路,想要进阶,EMC是必须掌握的技能。本篇文章希望是你进阶的敲门砖。

网友:
    EMC是必需技能!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