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帮忙分析下两个控制电路的区别,感谢!

楼主(2019-12-26):
    请了解的大神帮解读下线路,谢谢!

    控制电路2

    控制电路2

网友A:
    上面一个panel——on是逻辑为低打开,下面一个是逻辑为高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一个panel——on是逻辑为低打开,下面一个是逻辑为高打开

    都是逻辑高电平打开,用的是PMOS

网友:
    两个电路,都具有PMOS管缓慢导通、快速关断的功能。
上一个电路,增加了Q17、Q18,具有更快速度关断PMOS管、更慢导通PMOS管的功能。G极所接电容C164=10uf的充电速度和放电速度相差很大。

    MOS管的Cgs通常很大,低导通电阻的MOS管Cgs通常都有1000pf的数量级,电路中G极接了10uF的电容,这个电容在导通与关断期间与Cgs共同起作用。如果关断信号到来,而这些电容放电较慢,那么MOS管仍然是导通的。
原理流程如下:关断信号到达Q19----Q19截止----Q18导通----Q17导通,则Cgs通过Q17快速放电。。。。。。

网友:
    第二个电路实用性更强。

网友B:
    Q17,Q18作用和MOS的G极对地电容是起反作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Q17,Q18作用和MOS的G极对地电容是起反作用的

何意?

网友B:
    q17 q18应该加快MOS关闭,但G极又加那么大的电容,这是想干啥?

网友C:
    两个电路的原理就是一个负载开关,作用都是缓起缓停,降低mosfet开关时刻的冲击。控制电路1通过Q17给C164和C165充电,通过R188和Q19放电;控制电路2通过R801给电容C812充电,通过R802和Q802放电,置于那个速度更快,实际计算一下就知道了。为什么都是为了达到缓起缓停的目的呢?栅极和gnd之间串了那么大的电容,目的就是延长充放电时间,达到缓起缓停的目的。至于控制电路1中加Q17给电容快速充电,是不希望mosfet打开时间太慢。

网友:
    都不错,应该都可以使用。

网友D:
    G极接个10K下拉电阻实现快速放电关断

网友E:
    1. 作者原图中,图2比图1多了2个三极管(绿色圈起),请问图1和图2哪个电路更优?
    2. R186和R188是不是分压电阻,在Q19导通时,G端分到的电压=VCC*22K/(220K+22K)=VCC/11,G端电压比S端电压低,PMOS就可以导通。
3. Cgs的放电回路是下图黄色部分还是橙色部分?能不能解释一下放电过程?
    4. C163和C165各起什么作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两个电路的原理就是一个负载开关,作用都是缓起缓停,降低mosfet开关时刻的冲击。控制电路1通过Q17给C164和 ...

    1. 图1在Q19截止时,通过Q17给C164和C165充电。Q19导通时,通过R188和Q19放电,放的电C164和C165上的,是这样吗?
2. 如果没有C164和C165,Q19导通时,G端电压就是R188分压得到的电压,就不会有缓启的作用,所以缓起和缓停都是C164和C165在起作用,是这样吗?
3. C163起什么作用?可以NC吗?
4. 图1和图2哪个更优?为什么?
       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E:
1. 图1在Q19截止时,通过Q17给C164和C165充电。Q19导通时,通过R188和Q19放电,放的电C164和C165上的,是 ...

    你说的第一和第二条,个人赞同,C163起的作用也是为了缓起缓停,这个电容式并联在GS之间的,MOSFET本身是自带结电容的(Cgs),MOSFET开通和关断时间这个结电容起到很大的作用,外部并联C163目的就是增大这个电容,从而增大开通和关断时间。两个电路我不好说那个更好,图1充电时间更快,图2放电时间更快,如果非要选择,个人倾向于图2,电路少两个三极管,更简单。我是这样理解的,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E:
    1. 作者原图中,图2比图1多了2个三极管(绿色圈起),请问图1和图2哪个电路更优?
    2. R186和R188是不是分 ...

Cgs 放电 是 黄色部分,相当于用导线把电容两端短接放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G极接个10K下拉电阻实现快速放电关断

    是在下图位置加一个10K下拉电阻吗?Q19导通时,R188不就是下拉电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第一和第二条,个人赞同,C163起的作用也是为了缓起缓停,这个电容式并联在GS之间的,MOSFET本身是 ...

感谢你的回复。
1. 你提到“外部并联C163目的就是增大这个电容,从而增大开通和关断时间”,我的理解是:MOS管要么开通,要么关断;增大开通时间就会响应的减小关断时间,同样增大关断时间也会减小开通时间,两者是相反的。不知你说的”增大开通和关断时间“怎么理解?另外G端的充放电过程,C163好像也没有参与。
2. 你提到”图1充电时间更快,图2放电时间更快“,“图1充电时间更快”我的理解:图1中,三极管Q17导通后,三极管阻抗很小,其阻抗远远小于并联在一起的R186,所以充电时间RC比没有三极管的电路要快。“图2放电时间更快”我不是很理解:作者上传的2张图,第一张图计算出的放电时间=C165*R188=0.22*22ms=4.84ms(C164没有上件),第二张图计算出的放电时间=C812*R802=4.7*1.5ms=7.05ms,所以放电也是第一张图快。
3. 如果这两张图充电电路和放电电路的电阻和电容取值一样,那么放电时间应该是一样的,充电时间应该是有三极管的快。不知我的理解是否正确?

网友:
引用 网友B:
q17 q18应该加快MOS关闭,但G极又加那么大的电容,这是想干啥?

    所以如果要起到缓起动的作用,有三极管的电路是冗余设计,要采用没有三极管的电路(第二张图),是吗?

网友:
    可以这么说,加三极管主要是关闭快

网友:
第一张图Q17工作在放大到饱和状态,时间快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面一个panel——on是逻辑为低打开,下面一个是逻辑为高打开

    如果是低电平有效NPN的三极管怎么导通。

网友:
    我觉得电路越简单越好,不太明天mos管G极接的电容是什么意思。
    建议C812去掉,R801=10K,R802=100K,C810=0.47uF,C801那里并联一个电阻用于三级管导通时间的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