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两个正弦波的正周期组合到一起呢?或者说把正弦波的负半周翻上去呢?

楼主(2019-12-27):
    正弦波幅值较小,幅值在0-1V可变。试了一下mos管和电子模拟开关,发现波形失真,请大神指导一下

网友A:
    用运放搭一个同步检波电路、或相敏检波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运放搭一个同步检波电路、或相敏检波电路。

    感谢指导,刚刚查了一下资料,发现检波电路相对来说比较复杂,现在想用简单的办法来实现

楼主:
    也不想把信号放大

网友B:
    全桥整流,把负半周翻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全桥整流,把负半周翻上去。

目前正在尝试,感谢您提供的方向

楼主:
    大家有没有其他想法?恳求指导

网友:
    信号放大啊 再处理 然后再缩小啊

网友C:
    全桥整流对于1V信号来说压降太大了,仍然会在零点附近有明显失真的,建议用精密整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全桥整流对于1V信号来说压降太大了,仍然会在零点附近有明显失真的,建议用精密整流。

这个方法今天进行仿真了,结果不太满意,可能是运放选择或者电阻选择不太好,还需要继续仿真。感谢您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D:
    频率多高?

正弦波频率100KHZ

网友D:
    100k不算高,而且电压小电流也小。可以用高速比较器输出,然后74LVC缓冲,最后给MOS全桥切换方向

网友:
    比较器可以选10ns以下的,另外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先ADC,然后数字处理之后给DAC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D:
    100k不算高,而且电压小电流也小。可以用高速比较器输出,然后74LVC缓冲,最后给MOS全桥切换方向

    一般来说比较器会把正弦波变为方波,目前来说不想把正弦波的幅值和波形改变,因为后面的电路都和这里有关系,更改后工作量比较大。感谢您的指导

网友D:
    比较器只是用于检测过零点用的,这个检测出来的方波信号给74LVC1G04整形,然后给MOS全桥切换。因为你的信号比较低,而LVC04缓冲器可以工作在5.5V,这样全桥就能正常打开而不需要自举电路。全桥工作时,输出就能完全跟随信号,过零点的失真主要是检测到MOS切换时间及MOS输出电容导致的波形失真。

网友E:
    可以试试这个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试试这个电路

精密整流,感谢你的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比较器只是用于检测过零点用的,这个检测出来的方波信号给74LVC1G04整形,然后给MOS全桥切换。因为你的信号比较低,而LVC04缓冲器可以工作在5.5V,这样全桥就能正常打开而不需要自举电路。全桥工作时,输出就能完全跟随信号,过零点的失真主要是检测到MOS切换时间及MOS输出电容导致的波形失真。

感谢大佬,我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比较器只是用于检测过零点用的,这个检测出来的方波信号给74LVC1G04整形,然后给MOS全桥切换。因为你的信号比较低,而LVC04缓冲器可以工作在5.5V,这样全桥就能正常打开而不需要自举电路。全桥工作时,输出就能完全跟随信号,过零点的失真主要是检测到MOS切换时间及MOS输出电容导致的波形失真。

感谢,我去试试

网友:
    可以了解一下绝对值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