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 信号处理工具箱之 idct 介绍和案例分析

楼主(2019-12-27):
有关idct的基础知识见:MATLAB 基础知识之逆离散余弦变换(idct)

idct

逆离散余弦变换

Syntax

x = idct(y)

x = idct(y,n)

x = idct(y,n,dim)

y = dct(___,'Type',dcttype)

Description

x = idct (y) 返回输入数组 y 的逆离散余弦变换。输出 x 的大小与 y 相同。如果 y 具有多个维度, 则 idct 沿第一个数组维度运行, 大小大于1。

x = idct (y, n) 填充0或截断 y 到长度 n 在转换前的相关维度。

x = idct (y、n、dim) 计算沿维度dim的变换。若要输入维度并使用默认值 n, 请将第二个参数指定为空 []。

y = dct(___,'Type',dcttype) specifies the type of inverse discrete cosine transform to compute.

Signal Reconstruction Using Inverse Discrete Cosine Transform

生成一个信号, 由 25 hz 正弦采样 1000 hz 1 秒。正弦波嵌入在具有方差0.01 的白色高斯噪声中。

  • clc
  • clear
  • close all
  • % Generate a signal that consists of a 25 Hz sinusoid sampled at 1000 Hz for 1 second.
  • % The sinusoid is embedded in white Gaussian noise with variance 0.01.
  • rng('default')
  • Fs = 1000;
  • t = 0:1/Fs:1-1/Fs;
  • x = sin(2*pi*25*t) + randn(size(t))/10;
  • % 计算序列的离散余弦变换。
  • % 确定1000个 DCT 系数中有多少是显著的。
  • % 选择1作为重要性的阈值。
  • y = dct(x);
  • sigcoeff = abs(y) >= 1;
  • howmany = sum(sigcoeff)
  • % Reconstruct the signal using only the significant components.
  • y(~sigcoeff) = 0;      %~ means not
  • z = idct(y);
  • % Plot the original and reconstructed signals.
  • subplot(2,1,1)
  • plot(t,x)
  • yl = ylim;
  • title('Original')
  • subplot(2,1,2)
  • plot(t,z)
  • ylim(yl)
  • title('Reconstructed')

上面这段程序中,简单地做几点解释:

sigcoeff = abs(y) >= 1;

由于1是阈值,所以判断向量y中元素大于阈值的元素个数,这条语句可以改写为:sigcoeff = ( abs(y) >= 1 ) ;这样可以更清晰。

sigcoeff向量中得到的是逻辑值,元素1代表该位置的系数元素大于阈值。

后面用语句:howmany = sum(sigcoeff);

得到系数中大于阈值的个数,也就是重要系数个数。

y(~sigcoeff) = 0;      %~ means not

这条语句的意思是将系数中的不重要的系数都置零。

最后:yl = ylim;表示获取当前x,y坐标轴的限制。

ylim(yl);表示当前画图的x,y坐标轴的限制和yl一致。

结果为:

DCT Orthogonality

验证离散余弦变换的不同变体是否正交, 使用随机信号作为基准。

从生成信号开始。

  • clc
  • clear
  • close all
  • % Verify that the different variants of the discrete cosine transform are orthogonal, using a random signal as a benchmark.
  • %
  • % Start by generating the signal.
  • s = randn(1000,1);
  • % Verify that DCT-1 and DCT-4 are their own inverses.
  • dct1 = dct(s,'Type',1);
  • idt1 = idct(s,'Type',1);
  • max(abs(dct1-idt1))
  • % ans = 1.3323e-15
  • dct4 = dct(s,'Type',4);
  • idt4 = idct(s,'Type',4);
  • max(abs(dct4-idt4))
  • % ans = 1.3323e-15
  • % Verify that DCT-2 and DCT-3 are inverses of each other.
  • dct2 = dct(s,'Type',2);
  • idt2 = idct(s,'Type',3);
  • max(abs(dct2-idt2))
  • % ans = 4.4409e-16
  • dct3 = dct(s,'Type',3);
  • idt3 = idct(s,'Type',2);
  • max(abs(dct3-idt3))
  • % ans = 1.1102e-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