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小问题:为什么不用mos管作交流无触点开关呢?

楼主(2019-12-27):
一般都用双向晶闸管做无触点开关,但是既然mos管也有双向导通的特性,那么为什么不用mos作为市电220v交流电的无触点开关呢?

网友:
    先不考虑耐压问题,GS控制电压怎么保证一直大于阈值?而晶闸管的特性是一旦导通,那么门控制电压就不再需要了,这个是与MOS管控制原理的极大差异。

网友:
    MOSFET一般都有体二极管,也就是说用两个mosfet反并联放到电路中,电路就不受控了,一直处于导通状态,MOSFET可能就烧掉了

网友A:
    原理上是可以的,但具体应用有局限。
    我自己设计制作的音频功放的扬声器输出继电器就是用MOS管固态继电器取代电磁继电器, 见图。
    J17、J18 之间是需要通断控制的电连接,Q20、Q23 源极对接这样它们的寄生二极管互相堵死。两管栅极接在一起,共用一个光伏耦合器U2驱动。
    为了得到无触点控制,这样一个设计比电磁继电器成本高许多倍,MOS管,150V耐压、150A电流级别、沟道电阻小于5毫欧的,很贵,要两个。光伏耦合器也很贵。

成本以外,如果用于220V交流电控制,MOS管耐压必须至少630V,这个耐压级别很难有沟道电阻足够低的品种。

网友:
    如果你非要用MOS管代替可控硅也不是不行,在不考虑成本的情况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理上是可以的,但具体应用有局限。
    我自己设计制作的音频功放的扬声器输出继电器就是用MOS管固态继电器 ...

学习了,长见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