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模拟DAC的问题

楼主(2019-12-27):
PIC单片机,想用PWM模拟DAC电压,采用RC滤波器进行。但我想知道的是,电阻电容是怎么取值的?和PWM频率又有什么关系?

网友:
在PWM频率上,滤波器应该有足够的衰减。衰减到多少,看你的要求而定。3 w& Y7 \& c. S2 V4 y
一般来说,需要使用两节甚至三节RC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