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器件,两边不是同一个网络,焊盘却在一起,会不会短路

楼主(2019-12-27):
    这种器件的作用是什么,两边网络不同,焊盘却在一起,不会短路吗?

网友A:
    当然会短路,这种器件一般都是故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会短路,这种器件一般都是故意的。

那这种器件的作用是什么呢?

网友:
    有时候也叫短路块,经常用作单点连接使用,比如单点接地等。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这种器件的作用是什么呢?

    因为layout里不允许一个导线有两个net名。
所以加上这个假器件,其实就是个短路的导线,来让一段导线可以有两个Net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