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单片机中的程序是怎样被调用的

楼主(2019-12-27):
单片机中的程序是怎样被调用出来的 是跟计算机一样先将程序加载到内存后再由cpU读取和执行吗

网友:
     低端MCU都是处理器直接从程序存储器中取指令然后立刻执行的,高端MCU则支持先加载程序到内存再运行的机制。前者的好处是对系统资源要求最低,因而成本方面更为廉价。后者的优点则是执行大型程序时效率更高,因为访问内存往往比访问程序存储器更快,尤其是外置串口程序存储器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