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咋回事,尽然报警了,请大神帮忙看看啊

楼主(2019-12-27):
为啥将这些管脚一连上就会报警,这是上面情况啊,请大神帮忙啊

网友A:
    零件的鍍孔是否有打勾,你放的不是導孔,而是DIP式的零件,叫銲點 …所以孔上面都有數字…
DIP的銲點零件,會有鍍孔的選項,或許你沒有打勾,所以TOP走線跟BOT就不會通
這跟一般的打VIA孔,也就是導孔不一樣喔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零件的鍍孔是否有打勾,你放的不是導孔,而是DIP式的零件,叫銲點 …所以孔上面都有數字…
    DIP的銲點零件 ...

路过的人看着不是很清楚,不知道楼主清楚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零件的鍍孔是否有打勾,你放的不是導孔,而是DIP式的零件,叫銲點 …所以孔上面都有數字…
    DIP的銲點零件 ...

鍍孔是什么?是不是打勾在那里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鍍孔是什么?是不是打勾在那里看?

    可否降版本傳上來看一下檔案
    我的是17版的

之前誤看以為你只是打via,現在看清楚是零件
不過你的孔換層就沒通,所以我猜應該是鍍孔沒打勾
孔快點二下進去看看,就會看到「鍍孔」這個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