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我的AD18最近突然出现封装库的元器件在放置的时候,盘变跑到底层去了……

楼主(2019-12-27):
求解:为什么我的AD18软件,之前使用没有问题,最近突然出现封装库的元器件在放置PCB图里的时候,元器件焊盘变成了底层焊盘,但丝印还是顶层丝印。

网友:
    是不是你在零件抓取放下前,按了L翻轉,試看看再抓取零件放下前,再按一次L,反回來…應該就正常了

网友A:
    我的也有这个问题,我是故意的。可以在设置里边解决 。设置-PCB editor-defaults-component-layer:改到顶层就行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有这个问题,我是故意的。可以在设置里边解决 。设置-PCB editor-defaults-component-layer:改到顶层 ...

    牛人,还可以有这波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