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simulink里用mask editor封装模块怎么用plot函数画出不同方向的箭头呢?

楼主(2019-12-27):
这是一个键合图里Bond的封装,图是我按照书里给的代码画的,在网上查的plot的用法基本都是用在坐标轴……想请问如果我仅仅想让现有的箭头顺时针旋转九十度该怎么修改代码plot里的参数呢?

第三张图是用系统自带的旋转操作后的图形,不知道怎么调整参数能竖起来?

网友:
在simulink里有个关于mask editor的说明,plot在这里面是两个数组当成一组点,然后就可以自己更改了,再试一下

网友:
我一般都是在matlab自带的说明里找,懒的时候就不想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