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管理芯片

楼主(2019-12-27):
    有哪位大神用过这个电源管理芯片啊?具体怎么用?还有那个肖特基二极管是什么作用啊?

网友A:
    这应该不是一个电源管理芯片,这只是一个产生5V delay的复位输出信号;我用的型号是 MIC809TUY

网友B:
电压监控芯片,肖特基用来钳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压监控芯片,肖特基用来钳位。

    那如果忽略二极管产生的压降,这个5V-TEST 信号的电压被钳置在0-3.3V之间有什么作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应该不是一个电源管理芯片,这只是一个产生5V delay的复位输出信号;我用的型号是 MIC809TUY

它这个输出的电压是不是也应该是5V的?

网友:
    这不是电源管理芯片,这是电源监控芯片,VCC低于阀值电压,RESET就会输出低电平复位信号,并且在VCC超过阀值电压后,RESET还会延时240ms的低电平然后再拉高到VCC电平

网友:
    回复学习了回复学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如果忽略二极管产生的压降,这个5V-TEST 信号的电压被钳置在0-3.3V之间有什么作用呢?

    IMP809 重置芯片是 Push-Pull 輸出,所以輸出電壓是 5V。

利用 Schottky Didoe 做鉗位,有可能是接收端(MCU 之類)是 3.3V 芯片。

從訊號名稱 5V_TEST1 來看,它可能是拿來當 5V 電壓偵測,而不是用來產生重置訊號。

    比較正規的設計是使用 OD 門輸出的 IMP803,加上 3.3V 上拉電阻,這樣就不用 Schottky Didoe 鉗位了。

网友:
    什么产品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压监控芯片,肖特基用来钳位。

那如果忽略二极管产生的压降,这个5V-TEST 信号的电压被钳置在0-3.3V之间有什么作用呢?

    说明你后端接收信号的IC工作电压是3.3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