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共模电感为什么会饱和,应该注意什么地方?非常感谢!

楼主(2019-12-27):
请教大神,共模电感为什么会饱和,应该注意什么地方?非常感谢!

网友:
    电感都会饱和

网友:
    共模电感不是也有个电流值吗?注意这个电流值的选取

网友:
    含有磁性材料的电感同流之后,是否会在磁性产生磁场呢?共模电流以及本身无法做到没有漏感(故还有一定的差模漏感),这样磁场在磁芯材料上就会将磁场能转化为热能(类似我们的微波炉)。所以,在

网友:
    共模电感选择需要考虑其同流能力而且需要考虑使用的系统环境温度,温度不同,其使用规格也不同,温度高需要降额处理。(您可以看看规格书)

网友:
    共模电感主要是扼制共模信号的,共模电感的饱和主要有两种可能,第一经过共模线圈传给后面负载的电流偏大,已经超过或达到共模电感的额定电流。第二,共模干扰信号的单周期宽度比较大,使得电感电流出现饱和。你可以选择电感量稍大一点的共模电感(不能太大,否则会降低负载电流)

网友:
    电流过大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