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电源方案想请教一下大神,请大神给些指导建议,非常感谢!

楼主(2019-12-27):
有个电源方案想请教一下大神,请大神给些指导建议,非常感谢!
电源基本要求:输入28VDC(24~32V变动范围),输出两路24V/15A+15V/5A,机壳尺寸:160*160*50mm,密闭自然冷却,可以允许机壳外部再接散热架。
我暂时还没有什么想法,做了一个以下的臆想:
所有的发热器件贴到机壳底部,如功率管二极管等,磁器件则用铝槽装载,然后用导热胶灌封起来导热到机壳底部;
电路方面则是先用一个BOOST将输入电压升高到大概100V,然后再通过一个半桥LLC将100V变换成输出电压,从而降低谐振变换器的MOSFET压力和损耗以及谐振变压器等损耗,但是前级的BOOST电感以及MOSFET等流过这么大的电流也是损耗不小呀!大家说说该怎么办?

网友:
有源嵌位确实是个好主意,可惜俺不熟,做做实验玩玩还可以,但是如果什么都没底的基础上开发产品

网友:
    考虑到输入电压范围不算宽,建议用有源钳位正激,磁性器件少,散热处理相对容易,功率器件容易选型,否则若采用两级变换,功率器件数量增多,boost电感,LLC变压器,谐振电感的散热及安装都是问题,如果准备进一步提高效率,可以考虑在副边增加有源吸收+SR,若为简化设计,用肖特基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