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O 输出电流计算,请教大家一下

楼主(2019-12-27):
    我们常规的LDO计算方式是:I=P/(VIN-VOUT),按照这种计算方式:

    例如VIN=5V; VOUT=3.3V,以0.5W代入公式:0.5/(5-3.3)=0.294A,

    但规格书写的最大:500mA, 以5V输入作为典型值是:250mA,我哪里计算错了?

网友:
    LDO IIN = IOUT + Iq

    Iq = Quiescent Current

网友:
    你這是逸散功耗Power Dissipation)的算法,算出來 294mA250mA(SOT23 Power Dissipation),表示這樣的使用情境封裝散熱是合格的(不需要額外散熱措施)。

意思是封裝散熱能撐到 294mA 的輸出,但芯片最大還是只能輸出 250mA

不過這種算法是在環境溫度攝氏 25 度室溫的理想狀態,計算應該還要加上實際的環境溫度TA : Ambient Temperature)。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這是逸散功耗(Power Dissipation)的算法,算出來 294mA>250mA,表示這樣的使用情境封裝散熱是合格的( ...

狗哥,我看规格书上并没有温升的说明,按照我们常规设计好像只有这样计算对不?

上次看到你发的师傅的帖子很是感触,从业多年没有遇到好的老师,一直在瞎琢磨,自从在356上遇到了狗哥,改变了人生思路

弱弱的问一句,你师傅有没有留下什么盘或子之类的分享一下

    只有「此生鍾愛的影片」!>_<|||

网友A:
引用 楼主:
    狗哥,我看规格书上并没有温升的说明,按照我们常规设计好像只有这样计算对不?

上次看到你发的师傅的 ...

    附上「此生鍾愛的圖片」!

    Power Dissipation.pdf

网友:
引用 楼主:
狗哥,我看规格书上并没有温升的说明,按照我们常规设计好像只有这样计算对不?

    上次看到你发的师傅的 ...

    師父說,上狗幫古狗)網站,輸入 Thermal Managemet 關鍵字網搜,把找到的文檔全部讀一遍。

(有可能會出人命!)

网友:
    应该根据芯片结温、环境温度、热阻、功率来推导计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附上「此生鍾愛的圖片」!

狗版主:为什么图片和PDF是一样的内容,你要帖两次呢,可怜我的5分威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這是逸散功耗(Power Dissipation)的算法,算出來 294mA>250mA(SOT23 Power Dissipation),表示這樣 ...

而且,用热阻参数θJ-A、J-C等估算结温的方式,还要注意一点,芯片厂家提供的热阻数据是基于标准测试板(层数、厚度、面积)得到的,与我们实际设计情况可能会有很大的差异。所以要慎重,不能公式一套就了事。。。。。

网友C:
    赞。 看来都习惯吃快餐。 下载原文来看仔细的不多哈。 也许因为下载需要积分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赞。 看来都习惯吃快餐。 下载原文来看仔细的不多哈。 也许因为下载需要积分吧

    本论坛的贴图功能实在是不方便啊。。。。最好能有直接截图拖拽复制粘贴的方式,这样很多问题就方便上图讨论了,而不需要繁琐的保存图片再上传图片的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狗版主:为什么图片和PDF是一样的内容,你要帖两次呢,可怜我的5分威望

    谢谢版主!考虑这么周到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本论坛的贴图功能实在是不方便啊。。。。最好能有直接截图拖拽复制粘贴的方式,这样很多问题就方便上图讨 ...

    深有同感。

    不过,好消息是,EDA365的版本正在优化修改,希望升级后的新版本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最大耗散功率/Imax=Vdropout,看看能不能满足你假定的(5v和3.3v)

网友:
节点温度太高也是过不了测试

网友(2021-03-03):
谢谢版主!考虑这么周到

网友(2021-04-22):
LDO的电流值一律看功耗,有一个参数叫 温升/P

网友:
这个很简单,先看规格书中1W的温升是多少?再看一下规格书中的结温要求换算出来相对的封装可以承受的功率,根据这个功率值再结合LDO的压降就可以算出电流了

网友:
    考虑到发热,0.5W是该封装的极限功耗值,对应5V输入的极限电流就是计算出来的294mA。规格书中标注的250mA是5V输入的典型值,其要小于极限值,并留有一定的余量(44mA)。至于500mA的极限值,是芯片内部走线和过流保护决定的电路设计最大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