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 接法问题 大家来探讨一下

楼主(2019-12-27):
    P5V_DUAL  的电  在LS7A_GPIO1 为H 之后,关闭PQ23    然后让PQ23导通  由 P5V 提供,
由图看到是S端接输入端,D 端接输出端,请问这种接法是否有问题?

    同事说这个是增强型的N MOS ,这种接法 在H2 为 L 的时候   是可以断开PQ23的,有点搞不清楚啥是增强型的N P MOS  求高手解惑。

网友:
    这电路貌似有问题吧,PQ3的体二极管一直是导通状态,P5V_DUAL一直有输出吧。等待高手解惑!

网友A:
    我觉得应该有问题:
    1,PQ23的体二极管会一直导通,P5V->P5V_DUAL
2,  H2为低时,PQ23的GS电压差为S(5V)大于G(0V),对NMOS管来说,不符合MOS管导通条件,但是此时Q23的体二极管还是会导通。
    3,H2为高时,PQ23的GS电压差为S(5V)小于G(12V),对NMOS管来说,符合MOS管导通条件。
    所以,H2对PQ23没有控制能力。
    综上所述,我认为PQ23应该改用PMOS管来做(高边电源控制本来也就应该用PMOS来实现吧?这个与增强型MOS管应该无关)。

网友B:
    接法没问题。大多数MOS,都是增强型MOS管,即Vgs为0V时,MOS管 不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应该有问题:
1,PQ23的体二极管会一直导通,P5V->P5V_DUAL
2,  H2为低时,PQ23的GS电压差为S(5V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法没问题。大多数MOS,都是增强型MOS管,即Vgs为0V时,MOS管 不导通。

那如果我把栅极和源极掉换下 可以吗

网友:
小图看了下,没仔细看大图,看错了,原来是双路供电,不是电机驱动。看起来像是为了避免P5V_DUAL在切换时断电,所以这样接,但我觉得如果想不断电,那么两个二极管的方向应该都指向P5V_DUAL。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如果我把栅极和源极掉换下 可以吗

栅极和源极不能调换。你这个电路虽然有点小细节问题(体二极管),但还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栅极和源极不能调换。你这个电路虽然有点小细节问题(体二极管),但还能用。

    能具体说下原因吗?

网友:
    法 在H2 为 L 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具体说下原因吗?

    简单说下吧。P5V_DUAL有两种供电方式。第一种是PQ3导通,由P5V供电给P5V_DUAL,虽然PQ6的体二极管会连接到P5VSB,但因为P5V的电压和P5VSB电压都是差不多的5V,所以PQ6的体二极管并没有什么电流流通。

第二种是PQ6导通,由P5VSB供电给P5V_DUAL,虽然PQ3的体二极管会连接到P5V,但因为P5V的电压和P5VSB电压都是差不多的5V,所以PQ3的体二极管并没有什么电流流通。
另外PQ3这样的设计方式,体二极管会使P5V_DUAL一直有5V,也许是为了由P5V供电无缝切换到P5VSB供电吧。
    电路是为系统服务的,是系统中的一部分,不该脱离系统去片面分析。不了解该电路所在的系统,不了解该电路所要实现的功能,不该妄言说电路有无问题。

网友:
    Vgs>VT开启电压,形成导电沟道的N MOS管叫增强型的N mos

网友:
    图片有点模糊,看不太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说下吧。P5V_DUAL有两种供电方式。第一种是PQ3导通,由P5V供电给P5V_DUAL,虽然PQ6的体二极管会连接 ...

    我想确认下 :
    PQ3 在H2 为低的情况下,是否可以有电流流向下方的P5V_DUAL?

或者这样问:

        MOS的体二极管是不是可以不受G 端控制就可以单向导通?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想确认下 :
        PQ3 在H2 为低的情况下,是否可以有电流流向下方的P5V_DUAL?

    MOS的体二极管是,可以认为就是个二极管,当然不受G 端控制,有电压差就会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B:
    MOS的体二极管是,可以认为就是个二极管,当然不受G 端控制,有电压差就会导通。

    明白了,感谢回复。
    你对这电路的理解还是蛮透彻的,只是有个地方理解是有些差异,不过这是因为你不了解这个电路的应用场景,我跟你讲下,你就更清楚了:

    1. 首先P5V_DUAL,确实是由P5V 和P5VSB 在不同的场景下,分别提供; 但是这里P5VSB是常供电压,而P5V 是在系统开启才会产生,即LS7A_GPIO1在系统power off状态下为L,(LS7A_P3V3SB也为常供电压,standby) H1,H2 都为H ,但是P5V 不是常供电压,在系统没起来前,此电压不输出,故此时P5V_DUAL;

2. 在系统power on 情况下,LS7A_GPIO1 为L, 则 H1,H2 都为H, PQ4,导通P5VSB供电给 P5V_DUAL,但此时P5V并未输出 此为休眠状态 ,但此状态P5VSB的电是禁止倒灌到P5V;
   在系统power on 情况下,LS7A_GPIO1 为H, 则 H1,H2 都为L, PQ4,截止,P5V输出 P5V_DUAL,即你说的 P5V_DUAL可以在P5VSB关断过程中很好互补给 P5V_DUAL,这样设计可以防止电压有台阶,跳变,保持P5V_DUAL稳定。

    另外由于PQ1的控制 失效,个人感觉在这个电路可以用二极管直接代替PQ1,但是待验证 。

网友:
另外还要补充一点,如果接成两个寄生二极管都是指向P5V_DUAL的话,前置的MOS管完全可以去掉一个,另外两个换成三极管节省成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白了,感谢回复。
    你对这电路的理解还是蛮透彻的,只是有个地方理解是有些差异,不过这是因为你不了解 ...

 嗯,从你对系统逻辑的描述,你上传的这个截屏电路是可以用的。当然,个人感觉,电路还不够简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确认下 :
    PQ3 在H2 为低的情况下,是否可以有电流流向下方的P5V_DUAL?

    可以用万用表10x档,用表笔试下,看下能通不通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