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问题,求解答

楼主(2019-12-27):
为什么都是同一个netclass,都应用同一个间距规则,为什么有的可以正常出线,有的确不行呢?

网友:
    约束设置对吗

网友:
    其他的都好着?看看是不是布局有问题,或者设置了stub

网友:
    黄色线是区域规则边框线么?看起来trace to pad或者是trace to trace的space应该设得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