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 SIwave 示例一:对PCB进程谐振模式分析

楼主(2019-12-27):
        电源平面和地平面之间的布线,可能会引起信号完整性问题。谐振模式分析是用来鉴别可能影响信号完整性的非理想的电源平面的第一步。
       1,在导入的PCB和参数正确的情况下,选择 compute resonant modes

     2, compute resonant modes 设置,按下图设置好后点击 launch

3,仿真进度

4,仿真信息结果,没有错误

5,在主界面的 Results 里选择刚完成的仿真,右击之选择 View Results

6,显示结果

7,在 Plot voltage difference between planes on 下面的左边一个下拉列表中选择 top layer ,右边一个选择 mid1,点击  compute,得到下面界面

8,点击  Plane Animation.. 进入创建动画界面

9,设置 start angle 、 end angle、step size,选择 generate frames

10, 在 Frames 中选择 其中的一个,主界面将会像下面这样显示

11,关闭对话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