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钽电容选型

楼主(2020-01-06):
贴片钽电容选型

前全球主要有以下五个品牌的钽电容:AVX、KEMET、VISHAY、NEC、NICHICO.

市场上的钽电容,分为黄钽和黑钽两种。黄钽品牌主要是:AVX KEMET 黑钽主要品牌是:NEC、NICHICON。市场占有方面:AVX远高于KEMET,NEC高于NICHICON。

现在市场上的贴片钽电容价格变化比较大。AVX贴片钽电容涨价20%--30% , KEMET涨价15%-20%,NEC涨价10%--20%。

黄钽与黑钽的区别

简单来说,黑钽是开模将钽粉压成型,而黄钽,是在表面用聚氧树脂包裹而成。由于生产工艺的原因,黑钽的内部空间没有得到最有效的利用,所以黄钽能做的容量会比黑钽要大,也就是说有些黄钽能做到的规格型号,黑钽做不了。

整理了一些贴片钽电容设计选型方面的一些建议
1、精度(容量偏差)主要分为:M档(±20%),K档(±10%),常规均为M档,不作说明均为M档;需要K档时,一般需特别说明,K档价格=(1+10%)*M档。
2、钽电容相关电压主要有:额定电压、降额电压、浪涌电压(可理解为最大耐压),额定电压即为产品型号中的“标称电压”,降额电压是指钽电容 在某些电路环境下的“安全电压”,浪涌电压,特别注意,钽电容的耐压为额定电压的1.2倍,这与贴片陶瓷电容有巨大的区别,贴片陶瓷电容也 称为贴片电容,片状电容,片容或片状独石电容,贴片电容在常规电压(指标称电压≤50v)时,其最大耐压为:常规测试2.5倍,破坏性测试3倍
3、选择外型尺寸(或说壳号、型号)之一般原则(非行业规范,个人建议,仅供参考):在同样电压、同样容量下,根据电路要求,如要求电压更安 全及功耗更小(参考等效串联电阻),建议选择大一级尺寸,如因PCB排版位置受限及成本考量,可以选择小一级尺寸
工程师应综合以上各因 素统一考虑!
4、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电路对低内阻的有特别要求,那钽电容专门有一个低阻系列,而我个人的建议是,尽可能选用常规品,因为,低内阻产品, 目前只有很少几个厂商能做,不易购买,而且交货期要长,同时,价格会高很多!

        5、贴片钽电容常用外型尺寸(单位:mm 公差±0.2)

        A型(3216型):长×宽×高=3.2×1.6×1.6

        B型(3528型):长×宽×高=3.5×1.8×1.9

        C型(6032型):长×宽×高=6.0×3.2×2.5

        D型(7343型):长×宽×高=7.3×4.3×2.5

        E型(734328型):长×宽×高=7.3×4.3×2.8

        6、贴片钽电容各封装尺寸的最小包装数量:A/B型:2K/盘 C/D/E型:0.5K/盘

说明:

1、上部灰色区域表明,此区域内均可选用A型;下部灰色区域表示常规不能提供之规格。

2、蓝色代码和蓝色区域表明,至目前为止尚没有大批量量产或正常供应,此区域内,设计时,请尽量避开。因为,这些规格往往是不能正常供应的。

3、虽然,以上分别标注了各容量-电压-尺寸的关系,但并不说明:所有型号均保证供应,特别是某些极限值,在设计时要考虑到。

4、A型=长×宽=3.2*1.6mm B型=长×宽=3.5*2.8mm C型=长×宽=6.0*3.2mm D/E型=长×宽=7.3*4.3mm

        那么在选型时我们改注意什么呢?

对于贴片钽电容使用的电路只有两种一种是有电阻保护的电路,一种是没有电阻保护的电路,那么在购买前你就需要知道你的产品是那种才能更好的选择对贴片钽电容。

有电阻保护的电阻会起到降压和抑制大电流通过的效果使用电压可以达到额定电压的60%。

没有电阻保护的电路又分两种,一种是前级输入已经经过整流和滤波的在输出比较稳定的电路上。使用电压仍然可以达到额定电压的50%可以保证可能性。

用在整机的电源部分贴片钽电容选型时要注意了,在整机每次开关机的时候电路中会产生一个0.5微妙的高强度尖峰脉冲,脉冲电压值至少达到贴片钽电容的稳定输出值3倍以上,因此在选型时要特别注意,佛则容易击穿,烧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