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画好了。DRC查出现图中白色符号,是什么错误?

楼主(2019-12-27):
(图片)

网友:
    好像是有根线未连,最好把DRC报告发上来

网友:
    这种是开路,有网络未连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斷線............為什麼你們在2D模式,能拍出3D效果呢??(孔都看到層次而歪掉.)

    參考如圖片設定,還是需要在3D模式下

网友:
    还没解决吗,这个就是有网络未完成连线啊。
    报告底下应该会罗列出未完成连线的网络名、焊盘名。

网友:
    断路的标识?

网友:
    这种是开路,有网络未连接。应是铺铜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