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测试

楼主(2019-12-27):
最近进行信号测试,发现使用不同信号线,在示波器上观测到信号的波形不一样,了解到有阻抗匹配的原因,以及信号线质量不好时对信号有衰减,干扰等,不知道有没有那些资料对这些知识有一个系统性的介绍,谢谢!

网友A:
你观察的信号想必是高频性质,传输线效应已经不能忽略。这种情况除了传输线阻抗失配的因素,不要忽略示波器探头的寄生电容(一般在15pf--20pf)可能带来的影响。还有探头地线必须贴近。我经常用1K欧 -- 50欧贴片电阻做成20:1电阻分压器探头代替示波器随机探头,用50欧同轴线直接进入示波器。如果示波器有50欧匹配通道,也可用它的50欧终端匹配电阻作为上述分压器的接地电阻,此时那个50欧贴片电阻不要用。这样的探头寄生电抗很小,观察到的波形可以更接近真实。

网友:
    一楼说的很在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观察的信号想必是高频性质,传输线效应已经不能忽略。这种情况除了传输线阻抗失配的因素,不要忽略示波器 ...

谢谢楼主的经验分享,确实是这样!不过观察的信号是40MHz的

网友B:
    可以看看这个帖中“调试测试类”相关帖 :https://www.eda365.com/thread-234850-1-1.html

网友C:
    可以看看阻抗匹配以及信号完整性的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看看这个帖中“调试测试类”相关帖 :https://www.eda365.com/thread-234850-1-1.html

谢谢您的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看看阻抗匹配以及信号完整性的书

    谢谢您的建议!